一样的程序,一把刀,走一遍有接刀痕,走两遍就很好了!

楼主(2012-07-18):
昨天干活,是球孔下面一个普通孔,下面的空是4MM的铣刀铣的,做完以后拿给检,检验看看了说,空上有接刀痕,回去找老师傅看怎么弄,老师傅说把铣刀程序复制一遍走两遍看看。结果很OK。我不懂的是:一样的程序,一把刀,走一遍有接刀痕,走两遍就很好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我也碰到  不过昨天我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你把刀方向调整下看看  情况会不会变好  我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两刀吃刀量不一样吧,

网友:
走第二次的时候是可以加工到0.00几的,所以就好了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很简单,第一刀雨量肯定较大,走第二刀就相当于刮面,所以接刀痕就没有了。我不了解你当时的操作情形,只能说几种大概情况你自己判断,1·刀是否锋利,2·刀固定情况,3·刀的放置位是否是最佳切削位,你自己看看 ~!一般我是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余量超厚除外)。

网友:
兄弟最多是操机水平,只是能把活干出来而已,干好则要多努力了。问题:1,小刀兜圆刚性问题2,材料余量问题3,加工工艺问题。

网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工件再次装夹水平很高,学习了。(把孔放大除外)!!!

网友(点评):
不需要重复定位,一次装夹,给检验检的活也可以用,只是最好没有接刀痕,所以后面的活都是程序走两遍的。

网友:
精车余量不均匀,会出现明显的接刀的感觉…把余量弄均匀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