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意大利巴拉法蒂12刀位电动刀塔,急求。

楼主(2012-07-18):
一台台湾乔福德车床,系统是FANUC 0-T,用的意大利巴拉法蒂12刀位电动刀塔,现在出了个毛病,每次换刀都会出“刀号错误”报警,具体表现为:1,换刀后,电磁铁动作,粗定位的扁平销被吸合插入定位孔,报警产生,用手拉刀塔,有一点点的间隙,说明刀塔没有反转进行精定位。2,手动选刀,有乱刀的现象,有时还只能向一个方向转。高手们帮忙啊,搞了一下午,也不知道是编码器毛病还是刀塔的毛病。

网友:
你是哪里的?广州的话还可以帮你   15817111092

网友:
系统程序错误

网友:
是最近才出来的吗?也许是线路上的问题吧!请一个会线路安装的师傅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总算搞定了,到最后还是接触器的问题,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