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CNC车床可以安装自动回转刀架吗?

楼主(2012-07-18):
请问经济型CNC车床上可以安装自动回转刀架嘛? 我的车床太便宜了 想加工些复杂点的零件都很麻烦,想安装个自动回转刀架提高下加工效率 请问可以嘛?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安装的呀? 另外这样的自动回转刀架市面上一般要多少价格的啊?

网友:
擦,貌似上次机床没有冷却系统也是你的床子吧?现在弄得头疼了吧?一个一个零件加上去,成本和精力算上去还值得吗?小便宜惹的祸啊。

游客

网友:
我也郁闷啊 买的时候是听我亲戚说 要买就买便宜的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要怎么弄好啊? 可以另外去加刀架嘛?

网友:
打电话给机床厂家,让他们把机床升级!钱加上去,你自己不专业的!

游客

网友:
哦 好的 谢谢啊 那升级下这个一般要多少钱的啊 几千够了嘛?

网友:
问厂家啊

网友:
结构限制,基本不行。即使装个小刀塔你就只能做点有色金属的活了。

游客

网友:
结构上应该没问题的吧,我看网上那些视屏上的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只要解决好当程序走个某一段时,能控制住刀架旋转换刀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可以,加立式四工位一般是标配,立或卧六工位刀架可选,8工位的就很少了

网友:
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需要几工位的呢?四工位电动刀架?六工位或八工位液压刀塔?你的系统是什么型号?你的滑板到主轴中心高是多少?数控车床不配自动刀架是否太“经济”了,楼主被忽悠了啊!

网友:
排刀也可以加工很复杂的零件啊?看你的怎么样布置刀座和装刀了。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
立刀盘。可以呀。最好咨询好了。

网友:
只要中心高足够就可以加,卧式8刀位大概8K左右吧,有点贵哦

网友:
你机床本身就是经济型的 。装个4工位的 刀架就可以了。也就1000左右吧;加上人工费啦 。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