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x轴和y轴丝杠间隙怎么排除?

楼主(2012-07-18):
加工中心x和y两丝杠有间隙,铣圆的时候误差很大,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排除吗??

网友:
估计一般是丝杆轴承,或者联轴器要换了。再者就是丝杆,简单的修就是参数修改下,但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一般在丝杆的尾部都有调节螺钉的,可以微调,你试试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换丝杠的。。。。。

网友:
短期的方法,可以通过对系统参数修改来进行机床轴的联动反馈校正

网友(点评):
反馈校正很晦涩,你用过?

网友:
不仅是背隙的问题,但是你可以先调一下背隙看看,一般这是运动插补的问题,如果是国产的系统,基本很难搞。

网友:
最好丝杆和轴承都换

网友A:
校准后修改补偿量值到1850#参数,相对应X,Y,Z,B。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准后修改补偿量值到1850#参数,相对应X,Y,Z,B。

加厚螺母的调隙半圆垫

网友:
反馈的方法没用过
但见过

网友:
应该是滚珠丝杆螺母间隙,要调整

网友(2013-05-17):
y一般请机床销售商来解决比较好

网友(2014-11-13):
你好,丝杠间隙大,我估计有以下几个问题,如果是线轨的话,一般丝杠间隙0.01MM左右,可用千分表测试获得,将测得值加入系统背隙参数中即可。
如果是硬轨,就还有可能是贴塑等其它问题,临时性的补救就是背隙补一补,
如果长时间保持好的精度,就要花大一点的成本了,丝杠轴承判定是否损坏,好的继续伺服调整,再好的激光螺距补正,这一套做下来,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可根据自己的状况决定.

网友:
先调一下丝杆上的间隙调节螺钉,如果有效果那就好啦,不行的话可能就要更换丝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