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圆工件的加工工艺,求解

楼主(2012-07-18):
半圆,内经140±0.05,外径160±0.05,长度200,圆心位置一定要和半径截面在同一个平面上,
如果用圆棒加工内外径,然后线切割分开,
但是线切割有0.45~1mm,
那么就是说最后圆心和半径截面不在同一平面上,
我需要半径截面和圆心在同一平面上误差0.01,
表面粗糙度3.2~1.6
请教怎么加工呀!
各位大侠,求正解!谢谢!

网友:
一件棒料价格两件,要求抬太高。
同样求,学习一下
并问一下吗,激光切割可以不?

游客

网友:
切口宽度太大了吧,而且切割后截面粗糙图不好吧!

网友:
不要在正中心处切割啊,在正中心高出0.2mm处切割(就是留出0.2mm余量),再做个卡具,上磨床磨到要求值.

网友:
应该留出2mm余量

游客

网友:
方法可行,通常都折磨版
上那种磨床?求指教,平面磨怎么放工件呢?
我认为最不好加工的就是外径尺寸!
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
楼上这为还是厉害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数控把圆车准, 慢走丝圆内找中心,劈开,半丝都行

网友:
上面有答案了,,

网友:
慢走丝的线,只有一个丝的宽度?

游客

网友:
也可,布置加工费用高不高?

网友:
选半面毛坯加工,200处和半面处留量,用工装或者焊接个半面后用四角车床装夹,找好圆心,先车内外圆,然后平端面,保200,最后加工那个半面。就是费点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数控把圆车准, 慢走丝圆内找中心,劈开,半丝都行

还用慢丝? 你在加工奢侈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用慢丝? 你在加工奢侈品么?

没觉得慢丝就奢侈了,我这平常加工!

网友C:
这活简单呀,怎么会这么费事?!

长度两端都预留工艺装夹位置,粗加工,线切割切开成两件,处理好结合面,用合适的方式在两端固定成一个圆筒,精加工,最后切掉多余的工艺装夹部位,即可。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吗?

补充说明:
1、这问题主要是一件坯料如何出两件产品(我个人的理解,不知楼主是不是这意思),一件毛坯出一件的话基本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了。
2、123456提的问题的确是需要注意的,我上面说的只是思路或者加工路线,不是具体工艺。楼主如果认同这个思路,还有很多具体的保证0.01的工作需要去做。
3、几点提示:1、想切割之前的粗加工结束要磨外圆加一个端面,以此作为后续加工的基准。
                       2、线切割要以磨过的基准准确对中,用快走丝即可,钼丝直径一般11~15丝左右,放电间隙1丝左右,不过
                            损失13~17丝实体。
                       3、磨切开的平面时还是以磨过的外圆及端面定位,准确控制平面到基准面的距离。(两件需要作何的工件一
                             致即可)
                       4、组合成一体加工时,要磨内孔和外圆,这时的搞正很关键,这组合体这时的确不是正圆的,是枣核形,呵呵
                            找有经验的磨工按对称点搞正(即对称点千分表读数一致即可,绝对数值不用也不可能一致),磨成正圆。
                       5、去掉两端多余部分,打开看看精度吧。
4、这只是思路,如果设备精度或者工人师傅手艺达不到的话,不这样干,怕也达不到吧。所以这两点我感觉不在讨论之列。
     0.01的精度,我可以用通用设备做到,只要有个好的磨床和磨工,如果楼主设备精度更高,那应该更没问题。

我曾经跟磨工学徒时,和师傅磨过0.005以内的活,要细心,但完全可以做到。我也能磨,但比师傅量的次数多而已,师傅手比我准,但我思路比她清晰。呵呵

游客

网友:
具体看看我的补充说明吧,夹具楼主可以自己想到的,这样你再干不出来的话,外委比较稳妥。
本人愚钝,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大侠不吝拍砖,我更赞同3楼的,但这样有点浪费材料!
另外 ,不论你的内孔外圆是否分粗精车,都改变不了圆心的位置,车出来的只是一些同心圆,那么你怎么处理结合面,你只要将结合面精铣掉0.01以上,就没法保证楼主要求的0.01,而0.01的加工量是不可能处理好结合面的。
初出茅庐的向大侠请教一下,怎么保证半径截面和圆心在同一平面上误差0.01以内,我理解为,他说的圆心是内外圆的圆心与半截面的误差需同时控制在在0.01以内,这就必须保证内外圆的同轴度在0.01内,这已经是5级精度了
最后加工出来内外直径是标准的半圆吗?假设是两个半圆结合起来是标准的圆吗?能具体一点夹具吗?
非常精到,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直接用200厚的料用0.1左右的钼丝,慢走线,直接割出。

网友:
有难度,要变形,就是车也要粗,调质,精车,线切。

网友:
一个棒料做一个啦嘿嘿

网友:
你这要求,只能一个毛坯出一个工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活简单呀,怎么会这么费事?!

长度两端都预留工艺装夹位置,粗加工,线切割切开成两件,处理好结合面 ...

正解啊……

网友:
思路基本都有了,楼主自己琢磨下 怎样加工更方便,精度高

网友:
半径截面和圆心在同一平面上误差0.01  你这个要求用普通机床工装基本没戏。

网友:
难道现在加工点东西动不动就是CNC,慢走丝?传统的就加工不了?

网友:
周benbendage说的是最佳方案

网友:
切的时候留0.1的余量,再磨吧

网友:
不知是不是批量生产。如果不是就用6楼说的方法。如果批量生产的话就得做工装。

游客

网友:
不是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活简单呀,怎么会这么费事?!

长度两端都预留工艺装夹位置,粗加工,线切割切开成两件,处理好结合面 ...

网友:
求解怎么加工

网友:
慢丝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我要的是不是成本,我要的是精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