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电磁阀吗?

楼主(2012-07-19):
如图,有这种电磁阀吗?没自动控制的手动也行,急求,请了解的朋友推荐,谢谢各位关注的朋友

网友A:
多装几个电磁阀不行吗?

网友:
有气控阀,一般电磁阀代号为SR,气动阀为AR。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打开这个主阀,可以用另一个小气阀来打开它,将控制气阀为自动,在旁边设计一个手动气阀,一样可以打开主阀!

楼主:
普通气阀不行,油漆和清洗剂会腐蚀密封圈,周末停机两天,阀内孔油漆干了容易堵塞

游客

网友:
多谢指点
你清洗完后,将管道中充满清洗剂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装几个电磁阀不行吗?

我是一个喷枪切换供油漆,清洗剂和空气。多装几个阀怎么弄?

网友:
如何实现油漆换向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喷枪切换供油漆,清洗剂和空气。多装几个阀怎么弄?

用一组阀来实现你说的功能,明白了吗?电控的叫“电磁阀”,气控的叫“气控阀”

网友:
喷码机上有应用,清洗剂都是酮类抗腐蚀的

游客

网友:
墨粉的喷码机都有啊,,再说只是说功能啊,具体参数可以询问做电磁阀的三,而且油漆不是快干型的,喷码机是快干的,比油漆还容易堵。
喷码机的墨都是纳米级的。和油漆没法比的。
喷码机上用的都是小小小阀能用在油漆上吗?

网友:
记得 SMC上面有专门的喷漆阀    也许 高砂也有

看了前面说得 其实 俺也对这都是日企 充满了不爽与无奈   不过 有时候 可以借助他们提供一个思路  转向寻找其它厂家

网友:
这种阀门我还没见过,看来楼上的都是高人

网友:
建议多装!目前还没有这种电磁阀吧?我也想见识见识这种阀

网友:
在电磁阀的基础上加上单向阀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没见过,楼主见识过后,发帖来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用手动的话直接接个四通装上阀门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啦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啦

网友:
换个思路行吗?用普通手动阀门控制油漆跟清洗剂,普通阀门的开启跟关闭用电磁阀加气缸驱动,

网友:
要是我,我就装个3个耐腐蚀快插接头,需要什么插什么,又便宜又安全。

网友:
只能自己设计一个了,常规的密封圈,改为塑料王,然后电磁阀的动铁芯要改动。

网友:
先进的自动化喷漆设备上可能有,要是想自已搞搞划不来,油漆老会堵塞的。不可能好用。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电磁阀,静待高手出现。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由于白天上班不能上网,没能几十回复大家
目前采用了手动球阀,因为不经常切换,下班的时候手动切换一下清洗干净就行了,采用的最普通的阀门,水龙头用那种。实际效果待测试后才知道。

网友:
3个电磁阀加三通,你也可以选择使用球阀。毕竟电磁阀成本高

网友:
有的,专用的流体阀

网友:
这其实 看你需求了,需求让厂家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