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齿轮减速机的润滑用什么润滑脂?

楼主(2012-07-19):
请教各位大侠,请问谐波齿轮减速机的润滑用什么润滑脂呀,对润滑一窍不通。看到小日本是用的脂润滑,不知道啥脂。

网友A:
请说明工况。速度。载荷。这样才能推荐

网友:
有000#和00#的减速机脂,可能是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工况。速度。载荷。这样才能推荐

载荷25公斤,每天工作10小时,室内环境,速度38转/分钟

网友A:
用长城或昆仑的双零号锂基。一般的齿轮油由于含硫磷极压剂。是通过对齿轮接触面的氧化来增加齿面抗磨损能力。故不是太适用。但用蜗轮蜗杆专用齿轮油也行。你先试试?

楼主(2012-08-20):
引用 网友A:
用长城或昆仑的双零号锂基。一般的齿轮油由于含硫磷极压剂。是通过对齿轮接触面的氧化来增加齿面抗磨损能力 ...

谢谢,厂家推荐锂基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