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件图都不显示颜色?

楼主(2012-07-19):
在solidworks中我画的零件图渲染上颜色后,再装配到装配体中为什么零件图都不显示颜色?

急求大神,要怎么解决?

网友:
渲染某个东西,只能静态的看,你稍微旋转下就没了吧!反正我都是这样

网友:
在Feature Manager的顶端右边有一个向右箭头,点开后,把里面对应零部件的显示外观删掉,再重新打开应该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