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维图与二维图显示在同一张图纸上

楼主(2012-07-19):
看到一些三维图跟二维图在同一张图纸上,我很纳闷,到底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三维软件了,proe可以再工程图中直接添加三维图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打印的时候分别将三维 和2纬打印在同一张纸上。。。。。。。。
呵呵,开个玩笑楼主别建议,楼上说的对看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
SW也行啊,我们一般是用SW画三维图,然后转成DWG格式出CAD图,在SW的工程图里面可以出三维图,但三维图用处不大,一般是总装配图附加一个三维图看起来直观点。

网友:
要看你用什么软件了 UG  SOLIDWORKS这些三维软件都可以

网友:
你在添加试图的时候添加一个三维图就可以了,我画的每一张图上都有三维的也有二维的,只是我的打印机是黑白的,所以打出的三维图都是线框图。

网友:
视图选择应该都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