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个小型的环形输送带,链条不管拉多紧,总会有下垂

楼主(2012-07-19):
我这有一个小型的环形输送带,原来是用链传动结构,并且利用链条上的销轴来固定上面的输送板。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链条不管拉多紧,总会有下垂,于是和齿轮啮合的时候就有顿挫感,抖动,导致不平稳。

请问各位大侠有方法改进吗?

我原想改成带传动,但是,我在传送带上没地方利用销轴了,也就是说,上面的输送板组成件没法固定在传送带上。

然后想给输送版加个导轨,不知道可行不,因为生产一个成本较大,所以希望有经验者告知,谢谢。

小弟刚毕业,很多地方不懂,请大家给及指导,诚心感谢  我用三维简单表示了下,请见谅

网友(点评):
看不清楚啊

网友A:
上个照片吧,特别是链轮和链条端头的照片

网友:
不知具体什么样子。不过链条也不要拉得太紧,时间长了链条会伸长。如果输送的东西重的话建议在两链轮中间加个链轮或者别的托架分担载荷。也可以换成滚筒式的输送。有图片吗?有的话弄上来看看。(原来你是水平的装的)

网友:
都是厉害的人- -  莫过于有想法

网友:
可以找同步带厂家给你预制附件在上面  用以安装输送件   不过 没有量的话 估计太贵

找尼龙棒  做一个链条托板

网友B:
链传动本身是不怕下垂的,链与链轮之间的啮合只有在换向时会发生微小的顿挫。听楼主的意思是把链条这一驱动部件和承载部件合在一起用了,这样不好,轻载时还凑合,一旦载荷重了,自然会出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在链条下面做支架,安装一排支撑轮,或者干脆做导轨承载,只把链条用来传递动力。三楼说的对,链条张紧是有极限的,张得越紧,伸长越快,没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很好啊,都是高手啊

网友:
你的链条传送距离长了就这样的,心情好的话可以做个链条张紧轮

网友(点评):
觉得可行

网友:
链传动最好让其承载牵引力,重力方向最好要有支撑点,靠张紧力承载,轴承易坏,甚至轴被拉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照片吧,特别是链轮和链条端头的照片

我那个三维表示了下,不知道清楚没,很简单的一个输送带,不知有方法改进吗

网友C:
1、更换链条型号,增加链轮款顿。
2、紧边增加导向轮。
3。张紧力不要弄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传动本身是不怕下垂的,链与链轮之间的啮合只有在换向时会发生微小的顿挫。听楼主的意思是把链条这一驱动 ...

谢谢你的意见,我用导轨试试,哎,不过得征求经理意见,毕竟成本加了

网友D:
那是你没计算好,用链传动的话计算式非常精确的,不然的话多一扣会长,减一扣会短;而且使用时还有一些玄机,我以前听一个台湾人说链轮的齿数是奇数还是偶数还会影响链条的磨损;像你这种情况加个张紧轮试试

游客

网友:
和齿轮齿数互奇 是一个道理

网友:
增加托板,

网友:
输送板下做个POM垫块支撑

网友:
链条本身就要有下垂的,可以增加张力轮或者托板,定期紧固就可以了。

网友:
链条的下垂是不可避免的吧

网友:
用链条只是用传动 而不是支撑

网友E:
我以前做过96齿的环形,中心距大约是3.8米吧,在链条下方加尼龙槽,尼龙槽的长度接近两个链轮与链条的啮合处。

网友:
加个张紧轮压紧链条

网友:
加张紧轮吧,而且要弹性的

网友(2012-08-18):
链条如此应用肯定会不理想,原来见过个例子找图给你参考下,希望有帮助

网友:
链条我没有用过,1.做支架支撑,但是还有有噪音的问题
2.张紧是不可靠的,过一段时间你还是会松动的 ,不知道你能否改成垂直安装的方式
3.有带安装支架的同步带买

网友:
      链轮与链条刚刚进入啮合时出现頓挫感,其原因是链条下坠。
所以,链条要水平。水平,就要加托板。托板材料以尼龙和聚四氟
乙烯为好
      即使加了托板,还应该加一个张紧轮。尽量不要用主,从动轮
去进行张进。

网友:
考虑可以不可以这样,楼主的链条下面可以加摩擦系数小的导轨,或者不用导轨而用几个滚轴来托链条。

网友:
加一个张紧轮

网友:
在下面加导轨

网友:
加个张紧轮就好了。

网友:
加个张紧轮,或者买那种可以安装零件的同步带,米思米就有卖的。

网友: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主传送的东西很轻的吧?

网友:
链条和链轮配合  下坠一点点  怕什么呢  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没计算好,用链传动的话计算式非常精确的,不然的话多一扣会长,减一扣会短;而且使用时还有一些玄机 ...

刚从学校出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3-01-05):
有聚氨酯同步带 绝对不会有顿挫感,并且不会下垂,有详细问题可以咨询我,电话13916946090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更换链条型号,增加链轮款顿。
2、紧边增加导向轮。
3。张紧力不要弄得太大。

非常有道理,要点都总结了…

网友:
加一些托条或托轮,也许会改善, 不建议张太紧。

网友:
弹簧涨紧??

网友:
那是松边,不下垂根本不可能,况且对传动无影响。另外,你需要搞清楚到底是链条还是同步带,泥土里画的是同步带!

网友:
加导轨可行

网友:
楼主上网找找链条导轨吧 这个可以的

网友:
不稳的话改用两面链轮,我们都是用的两面的

网友:
这样水平布置,不下垂就不符合物理规律了。最简单的就是加个尼龙托辊了,但是治标不治本。上面有人给出图了,这样布置链条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手册上链传动的布置一般采用垂直布置,这样加张紧轮什么的才有意义。

网友:
底面加托板就可以了,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加个张紧装置

网友:
和带传动一样  在下面加一个张紧轮  试试。。。

网友:
应该加个张紧轮

网友:
你选错链条了,平面输送链是特殊的,上面的滚子是相互垂直的,加一个小导轨支承,就不会下垂了。

网友(点评):
这个好,平面跑的效果不错,我买过

网友F(2013-07-26):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过96齿的环形,中心距大约是3.8米吧,在链条下方加尼龙槽,尼龙槽的长度接近两个链轮与链条的啮合处 ...

请问加了尼龙槽后悬垂改善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如果要反转的话,悬垂影响有多大?比如说悬垂造成的误差有多少mm?悬垂造成的顿挫严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传动本身是不怕下垂的,链与链轮之间的啮合只有在换向时会发生微小的顿挫。听楼主的意思是把链条这一驱动 ...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加了尼龙槽后悬垂改善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如果要反转的话,悬垂影响有多大?比如说悬垂造成的误差有多 ...

尼龙槽是水平的,改善悬垂不会有问题,只要调整好链条与链轮的啮合高度就行了。缺点是一旦转速过高,链条在脱离链轮处的一段距离内不是一直线,而是向内有一段弧形弯曲,使输送过程中有点抖动,改善的方法是在链条上加调节螺杆。后来我见过日本,意大利同类设备跟我的用法一样。

网友:
水平摆放的呀?可以搞个支架托起

网友(2013-08-31):
来学习——道理这是样的,链子越拉越长是这样的

网友(2018-06-06):
我目前在跟的一台设备,用到了1.7米的同步带,咋一看,同步带下垂很多,而且同步带下面还有一个铝板,下垂的同步带直接跟铝板摩擦。我以为是安装师傅没有拉紧,他说他已经拉的很紧了,不过后来我仔细想了下,那根同步带比较厚,自身重力较大,下垂很正常,期初本来想做个张紧轮,由于交货期到了,就只能在轮下面加一个不锈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