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2007,怎样把里面的标题栏、明细表修改成自己的?

楼主(2012-07-19):
有谁会弄PCCAD2007的?怎样把里面的标题栏、明细表修改成自己的?

修改成如附件那样!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自己制作个图形样板,设置好一切保存,以后画图也方便

网友:
我用AutoCAD2008;在命令行输入"ED"、或者双击文字就可以编辑文字;基础问题

网友:
打开软件目录找到样板进行编辑,然后保存,以后打开就是你想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