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小型空压机给一台小型三坐标供气,出水特别多

楼主(2012-07-19):
关于空压机给空气轴承供气所使用空气过滤器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用普通小型空压机给一台小型三坐标供气,可是出水特别多,总是忘记放水,结果水通过管路从空气轴承上冒出来。。。所以准备加一个空气过滤器。。。遇到选型和选择品牌的难题。。。。希望高手给支招。。。

网友:
我觉得你那边装个调理组合就差不多了,小空压机装空分没什么意思。
调理组合看自己心情,想用什么样的市场上随便买就可以了。

网友:
没记错的话空压机不管大小貌似都有放水口的,你得定期放水,不然管路里水汽很重。

楼主:
SMC 网站上资料看的话。。。需要的空气质量还是很高的。。。只不过由于办公室条件限制 只能用个小空压机。。。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我的属于最后一项啊 。。。空气轴承

网友A:
三坐标可不便宜,别省那点钱把设备搞坏了,配个冷冻干燥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可不便宜,别省那点钱把设备搞坏了,配个冷冻干燥机吧

冷冻干燥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可不便宜,别省那点钱把设备搞坏了,配个冷冻干燥机吧

没接触过。。。

网友(2012-09-01):
压缩空气除水专业装备:冷冻式干燥机(压力露点2-10℃)、吸附式干燥机(保守压力露点-20℃)、组合式干燥机(保守压力露点到-40℃),这都是压缩空气除水的专业设备,除油除尘就要用到,各种级别的压缩空气过滤器,从个位到万分之一精度的都要,这些设备的选型是看流量与压力的,从几百到几十万不等,你的小型空压机为三坐标供气的,很小流量,全套配下来,露点-20,过滤精度粒径0.01um,油0.01PPM,成本不超过1万元。去ww.jxaircompressor.c0m了解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3-03-22):
需要配个干燥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