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阀的流量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12-07-19):
在液控阀的流量计算公式中Q=v*A         v为液流速度;A为截流面积

那就是说,通过阀体的流量仅仅与v和A有关系,而与 液体的压力p无关呢?

但是似乎流量Q和压力p也是有关系的啊,请问他们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呢?

希望有懂的老师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A:
不要怀疑公式,你说跟压力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压力大了流速自然就大了,所以我这么说你明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怀疑公式,你说跟压力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压力大了流速自然就大了,所以我这么说你明白么?

我晓得 压力大了 流量会变大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公式可以表达么?我怎么没查到啊、??

网友:
液压泵输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压力和流量是成反比的,即功率=压力*流量;所以你说的压力大了,流量会变大在这点上是不成立的;

网友:
你确定你有用心去查么?
Q=μ*A*(2*P/ρ)^0.5
不要问我公式什么意思,自己去查查看。

网友:
你问这个没多大意思,就好比机械能,热能,都是一样的单位,但是计算公式不一样,在简单地说就是公式可以互相推到,不同的公式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
出了在小孔的时候,正常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线性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