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温度比较高,有何良策?

楼主(2012-07-19):
电机发热温度比较高,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散热
是不是用的电缆细了点
是不是电机用小了点
电压是否稳定
电机轴承是不是该检查了

网友:
是不是工况大部分是在低速呀,低速度情况下,电机电流大,容易发热。如果
是力矩电机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啦,低速下力矩电机的阻抗很大

网友(点评):
嘻嘻,谢谢老鹰的威望(ˇˍˇ)

网友:
求助帖 就这样几句要大家猜,对楼主没有多大的帮助呀!

电机发热的原因有很多,每一个发热的情况其原因都可能不同,其结果却都是“电机发热、过热”。

网友:
超负载运转   电压过高或者过低

楼主:
原因没发的上去,现在说以下,电机4KW   6A   能耗制动效果很好,就是电机温度比较高达60几度,与整流条连接的交流接触器有火花

楼主:
还有就是电机制动频率比较高,6S制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
是不是用的电缆细了点
是不是电机用小了点

电机4KW这没问题,轴承度是新的,电线用的是0。75mm,不知道电线细了度电机发热有什吗影响,谢谢

网友:
4KW电机用0.75的线的确细了,但不是造成发热的原因。(与整流条连接的交流接触器有火花)是用的直流制动吗?可能与高频率制动有关,不过楼主用电机带动的什么不知,所以不知电机大小。不过楼主如此高频率制动是不是要考虑制动方法或更换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