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减速机的转速?

楼主(2012-07-19):
                          要求操作简单,耐用。             刚刚更改了一台减速机的转速,高速速度不变,低速速度变了就是看一下测量见过,哪位大师傅推荐下! 谢谢啦

网友:
装个计数器 或者计速器

网友:
你按照速比算不就是了啊。要测的话买个测速器就好了。

网友:
嫌花钱的话自己弄个秒表数转速就好了,轴太细看着花眼,想办法固定个东西上去,让人能数圈,哈哈

网友:
转速测量仪

例如
光电式转速计>RM1000

网友:
普通一点转速表,如楼上,200左右

网友:
帶秒針的手表跟帶眼鏡的眼睛!!

网友:
买一个手持光电转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