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钻床3050钻孔停车,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9):
小弟有台沈阳中捷钻床,钻孔停车怎么回事,那位大哥,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具体情况。我以前打孔时进刀太大了,速度慢了,钻头大了会停下来。没仔细研究里面的结构,据说是液压抱紧主轴的。具体的还不清楚。没拆过。

网友:
闷车?扭矩超过负载了?

网友:
变速好用吗  1 有可能是摩擦片不好用了   2油泵压力不够了

网友:
可能是超扭矩,摩擦片打滑。

楼主:
可能是摩擦片打滑了,箱体好拆吗

网友A:
好拆,主主变速箱,我3个小时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拆,主主变速箱,我3个小时就搞定,

我没拆过啊,我看箱体上有好多油管,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摩擦片打滑了,箱体好拆吗

是当位脱当怎么修

网友:
摇3040我最开始修第一台的时候,把上面的油管全拆,拆一根就做个记号 (本来每根油管接头上就有数字标记的),现在修理,只把油泵那两根及油泵上面那两根,离合器那两根,中间停车那根拆了后,其它的一根不拆,就可以把主轴箱打开,后面的就简单啦

网友:
至于档位脱档,是因为齿轮变形了,花键轴的定位珠的力就小于齿轮变形后的轴向力了,自然就脱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机床图有很多  在销售公司多得很   有空帮你们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图有很多 在销售公司多得很 有空帮你们找

有时间加我QQ411986523

楼主:
钻孔掉档是要拆箱吗,什么原因

网友:
定位弹簧软了 还有上下油缸的进出油缸漏油  变速芯定位不准 漏油等

楼主:
各位师傅离合器是几轴,停车是几轴

网友:
正反在一个轴  刹车是抱枯刹车

网友(2012-08-24):
在说明书上油管都有连接图,我们修的时候不拆太多的油管。把主轴箱中间的壳体连同油管油缸整体取下。

网友:
    不用拆机箱什么的,  把操作杆 前面的面板拆出来。  线头做好记号。   依次拆, 拆到最后  有个直径大概40 多的。稍微紧个半圈。

然后装回去。再试钻。 恨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