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调质前的精加工余量,留几个毫米?

楼主(2012-07-19):
请教:轴类粗加工后调质,调质前给精加工直径方向留几个毫米余量?

网友A:
要看你轴的大小还有长度,直径80以内的我一般单边留3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轴的大小还有长度,直径80以内的我一般单边留3mm。

那是不是?,你拿到图纸之后,凡是技术要求要求调质处理的,你都在图纸中径向尺寸上留3mm的单边余量?

游客

网友:
最后有精加工和修整的
当然要看具体的。
还有就是,假如设计人员对尺寸要求非常高,加工完后淬火处理。那你怎么保证热处理后的尺寸,这种处理后又不容易返修??靠经验吗?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你拿到图纸之后,凡是技术要求要求调质处理的,你都在图纸中径向尺寸上留3mm的单边余量?

那比如说,我有个45号钢,技术要求里面有调质处理硬度HB255-275.这样的一个要求。你在粗加工
完毕后就进入调质处理。经过热处理后,零件的形状肯定有变化,或者氧化容易生锈,再或者脱碳是零件的
硬度降低等等缺陷。
    现在要问的是,1,针对零件的变形你们是怎么做的,校直吗?
                             2,针对尺寸没达到精度要求你们是怎么做的?进入精加工吗?
                            3,针对零件有可能氧化,你们如何做的?(技术要求没有注明发黑、镀锌、喷漆等防锈处理)你们会自己
                                 给它做防锈处理吗?
                            4,45钢含碳量0.45%,假如热处理后脱碳,使零件的硬度降低从而综合性能发生了变化,你们如何处理?

网友(点评):
呵呵,苦菩提图片哪找的,8赖! 你问的问题,要看你具体的轴径和长度的。调质处理,有些是可以放在粗加工之前处理的,不是一定要放在粗精加工之间。45调质之后硬度适中,比不调质的还更好加工呢。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看轴的长短,材料,决定加工余量

网友:
要根据零件的结构,直径,长度不同而定

网友:
是要看材料,直径,长度的。3mm余量经常由于弯度大了还是车不起来,怎么办,只有矫直,就是用榔头的球面在平板上敲击凹处,滚一下看看,再敲击凹处,反复几次就好了。

网友:
是要知道毛坯的外径的长度才好确定预留的加工余量
还有4楼说的脱碳现象
对于我们小型的加工厂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测试
通常把毛坯拿给热处理厂
只是告诉他们要做何种热处理工艺还有要达到多高的硬度
如果真的出现脱碳
我们也不知道呀
一般的零件留3mm的热处理余量给后工序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