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产品破口太多,做几个刀就爆掉了

楼主(2012-07-19):
这产品是不锈钢铸件,什么材质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产品破口太多,做几个刀就爆掉了,走刀,转速什么的都试过了,就是爆刀,也换了好多种刀片试过,没能解决。请叫那位高手给点意见啊!用什么刀好用啊!!

网友:
上铣床铣

网友A:
楼主的内孔,不会有砂纸打过吧???就第一张图中的缺口处的毛刺,可以得知,这刀确实不怎么经用

网友B:
断续切削。就是经常打刀。粗加工不要用尖角刀。45度R刀粗车。在用90度偏刀车。转快点。进给适当。可以试试看。

网友C:
楼主先提供现在使用的刀片厂家、型号、切削参数、具体使用寿命。大家好一起参考讨论。

网友D:
这好像机械密封上的产品。我建议用瓦尔特的刀片,我家就是专门加工不休钢的,用的是瓦尔特的,线速度:150,F进给:0.12到0.15

网友:
试试陶瓷刀具。高速低进给。

网友:
我們最近也遇到一批不鏽鋼0Cr18Ni9(舊牌號),比之前一批0Cr18Ni9難加工好多,車不鏽鋼的刀片沒做幾個就嚴重磨損,YG8的焊接刀,沒做幾個刃口就變得和狗牙似的

楼主:
没有铣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内孔,不会有砂纸打过吧???就第一张图中的缺口处的毛刺,可以得知,这刀确实不怎么经用

就是就是,特别是车端面时坏德可厉害了,做两三个就要换刀,没天换刀都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续切削。就是经常打刀。粗加工不要用尖角刀。45度R刀粗车。在用90度偏刀车。转快点。进给适当。可以试试看 ...

试过了,我用的是95度0.8刀尖,做两三个就爆刀,

网友(点评):
要用大r刀粗车,尖角过渡r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机械密封上的产品。我建议用瓦尔特的刀片,我家就是专门加工不休钢的,用的是瓦尔特的,线速度:150, ...

可以具体说下刀片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提供现在使用的刀片厂家、型号、切削参数、具体使用寿命。大家好一起参考讨论。

现在用的车刀是三菱,住友,克洛伊,特固克也试过,wnmg080408,记不清了型号了,是08刀尖,进给0.12---0.15,切削1.2MM左右,转速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就是,特别是车端面时坏德可厉害了,做两三个就要换刀,没天换刀都累死了

对于这种断续切屑,我们用两把刀,一把粗切,一把精车,粗切转速慢,精车可以快些,具体参数不清楚
这种刀片对这种撞击力就是易崩易碎,不如焊接刀

网友(点评):
这刀片也按材质有适合连续切削和适合断续切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断续切屑,我们用两把刀,一把粗切,一把精车,粗切转速慢,精车可以快些,具体参数不清楚
这种 ...

我们现在是先粗车,再精车的,焊接刀没用过啊!请问用什么型号的焊接刀?

网友:
ISCAR有一款螺旋刃车刀片,专门做重切用的。型号 CNMX 120708(12也有)。刃口强度好,切削轻快。

在某汽车零部件厂干下面这个断续切削的零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是先粗车,再精车的,焊接刀没用过啊!请问用什么型号的焊接刀?

焊接刀还有型号的??你干过机械么???

网友(点评):
焊接刀當然有型號

网友(点评):
焊接刀没牌号?还好意思说人家没干过机械

网友:
采用YG610 的刀片,主偏角要小一点,转速走刀都要小一点

网友:
。。。我们这里 私人工厂 做不锈钢都是用 YG8 和YW2的

网友(点评):
YW2纯粹是扯淡,G8应该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焊接刀还有型号的??你干过机械么???

焊接刀本来就有型号还有牌号比如YG8型号有A32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焊接刀本来就有型号还有牌号比如YG8型号有A320

它的型号只是刀杆的型号吧.....

网友:
WNMG060408-NF4
WSM20

网友:
试验下六角刀片。型号是WNMG080412或16的刀片。我这边试验过京瓷和山特的。比你用的刀片好一点。买重型车削的。

网友(点评):
下面点的快了。发两次,真不好意思

网友:
可以用强断续刀片。

网友(2012-08-26):
引用 网友E:
它的型号只是刀杆的型号吧.....

A320代表刀片尺寸

网友:
又是不锈钢的啊,哈哈,
我想我最有发言权了,你那断续的跟我没法比,用株洲吧,经济实惠,三角的用TNMG160408 EM 、DM YBG205,YBG202三菱肯纳京瓷瓦尔特,山特,都选过,最后还是使用了株洲的
不锈钢焊接刀用YG8N YW2 YG8N刀硬度比YW2强,抗磨, 连续Y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