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焊接件两面铣,会变形吗

楼主(2012-07-19):
焊接件 ,总高103mm,厚8,宽70mm,保证两断面平行,能不能上铣床,铣的过程中会不会变形

网友A:
焊接件的材质。最好有图片。上铣床可以。看完图可以告诉你如何干。

网友:
变形是肯定的。要尽量减少变形,要多采取降低应力的措施,工件要热处理去处应力,机加工的是后要粗精两道工序。不过没图,不好说哦。

网友:
上图最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焊接件的材质。最好有图片。上铣床可以。看完图可以告诉你如何干。

是这个吗。可以上铣床,夹装时注意变形。卧铣压在压在台面上侧面端铣,立铣就要用机用平口钳。先立着夹铣上平面而后底面,放到在铣两个断面。明白吗。试着铣。注意安全。

网友:
注意装夹,还有如果 要求高就分粗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可以上铣床,夹装时注意变形。卧铣压在压在台面上侧面端铣,立铣就要用机用平口钳。先立着夹铣 ...

谢谢呵呵,材质为45#   两端面平行度0.04---0.06都能够接受

网友(点评):
可以达到的。

网友:
请楼猪贴图说明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