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线与圆弧相接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2-07-19):
   有什么好办法能测量长度为12的尺寸吗?用卡尺量量不准啊!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你可以把直接一起量进去,再减直径,多量几次,两边换着量

网友:
用线切割割一大一小两个样板 卡卡。

网友:
应该是从圆心处标尺寸吧,“12”是间接得到的,他的尺寸是由“R13”的圆心位置来决定的吧

网友:
恩,这个我也想问一下,现在做的内锥的口也没法精确测量,只好用数显卡尺大致拉一下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线切割割的样板,但是无法保证公差啊

网友:
影像测量仪

网友:
看看。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成品实体的话,可以测量投影大小,在反算出来就好了

网友:
批量生产的话·最好做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