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数控车加工后表面氧化

楼主(2012-07-19):
废话少说上图片先
产品材质:ADC10
我怀疑是切削液的问题,还有员工手上太脏,用各种试剂擦都擦不掉,希望有经验的高人能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用硼酸热水洗下看看。不要泡太久了,不然会变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硼酸热水洗下看看。不要泡太久了,不然会变红。

不用整个丢进去泡吧?

网友:
你找个盆子装上热水,倒入一定比例硼酸后等硼酸溶解后将你的工件放入里面用刷子刷就可以了,刷完后你看看有没有效果,然后用干毛巾(棉的)一边吸干水分一边用吹风吹干。我这里的合金产品都是这么处理的。效果不错。
只提供方法供你参考啊 !呵呵。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就一定适合你们哦。

网友B:
是压铸件么?喷的脱模剂浓度太高,收湿后腐蚀。办法可以加工中使用油性切削剂,使用前用碳氢清洗剂或煤油洗干净。喷涂铝件防锈剂。

网友:
这个材料不是太了解,大概是原电池腐蚀吧,加工后尽量干燥保存

网友C:
铝材我们有加工过,可以用酒精或丙酮清洗。
出现氧化一多半车间的环境造成,需要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压铸件么?喷的脱模剂浓度太高,收湿后腐蚀。办法可以加工中使用油性切削剂,使用前用碳氢清洗剂或煤油洗 ...

脱模剂浓度高会渗透到材料里面去吗?我表面都精车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材我们有加工过,可以用酒精或丙酮清洗。
出现氧化一多半车间的环境造成,需要改进。

我觉得加工环境确实太差,我有用去渍水 酒精 煤油 柴油 还有其他不知道什么成分的油都擦不掉
好像是指纹,还有水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