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可轴向运动,亦可由电机带动旋转的油缸,市场有么?

楼主(2012-07-19):
请问这样的油缸市场上有吗?
如果自行设计可行吗?难度大吗?
请教各位大侠,或者哪位大侠专业做油缸的我想订做一个

忘了补充一下,就是想把油缸的芯轴当主轴用,油缸两端安装轴承

网友A:
有这种油缸

网友(点评):
我资历尚浅,找不到有类似的油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油缸

锻压行业用的取料机械手就有这种功能

网友:
  这种要求对油缸没有多大难度!用精密冷轧钢管,内孔再进行精加工就应该可以达到了!感觉难度在密封方面!

网友(点评):
旋转的缸芯带密封圈对内壁的摩擦,会不会引起密封圈的磨损加快?这个是我担心的,对油路不是很熟。。。啥都不熟,伪黄毛小子一个

网友(点评):
一般旋转油缸我们会用格栏圈密封,效果蛮好,寿命也长,一般用在低速高压油路上,设计相对比较简单,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需要可以联络我,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 QQ542716495

网友:
旋转油缸是缸杆相对缸体旋转吗?油缸当主轴用要不要承受径向力。

网友:
进口德国憾神

网友:
可以接受電機否??

网友:
用这种方案不太好,因为油缸要么活塞前端高压,要么后端高压,在高压下主轴转动,活塞也得转动,就算油封受到了,活塞环也受不了!你你应该是想要得到一个可以轴向移动的主轴吧!就做个主轴再加轴向拔盘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电动缸是靠旋转来做伸缩运动的,不知你是不是要这种类型,

网友:
立车上面的液压卡盘和楼主说的有点类似。
卡盘能随主轴旋转,中心的拉杆在液压驱动下上下滑动配合斜锲完成夹持动作。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液压回转缸

网友(点评):
它这个是在尾部用花键配合的,后面用油缸拉。我想用一个独立的油缸完成我需要的动作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仁兄

网友(2012-12-03):
静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