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可轴向运动,亦可由电机带动旋转的油缸,市场有么?

楼主(2012-07-19):
请问这样的油缸市场上有吗?
如果自行设计可行吗?难度大吗?
请教各位大侠,或者哪位大侠专业做油缸的我想订做一个

忘了补充一下,就是想把油缸的芯轴当主轴用,油缸两端安装轴承

网友:
呵呵,好像不可以吧,你油缸的密封性怎么保证啊

网友A:
没看的太明白。是要求油缸的活塞杆可以伸缩,但同时活塞杆相对于缸桶能高速转动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的太明白。是要求油缸的活塞杆可以伸缩,但同时活塞杆相对于缸桶能高速转动的,是吗?

说得对
就是油缸的活塞杆可以像普通油缸一样伸缩(活塞杆是通孔的,通孔的地方另有妙用),同时活塞杆相对缸桶能转动,速度不高300转足矣

网友B:
我单位做个类似的产品,是用在风力发电机的安装设备上的。轴向运动用法兰连接,旋转运动用花键连接。只是旋转速度不高。压力25MPa,楼主要是有兴趣可以把具体要求发到我的邮箱。syxplc@163.com,看看是不是我可以为你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
就是油缸的活塞杆可以像普通油缸一样伸缩(活塞杆是通孔的,通孔的地方另有妙用),同时活塞杆相 ...

这个估计比较麻烦,旋转的还要求密封,不知道载荷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单位做个类似的产品,是用在风力发电机的安装设备上的。轴向运动用法兰连接,旋转运动用花键连接。只是旋 ...

我已经发邮件了,请查收

网友:
那个油封与旋转的地方是怎么做的呢
车床的液压卡盘是不是一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