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欲采购切割设备,主要用于切割不锈钢和紫铜垫片

楼主(2012-07-19):
单位欲采购切割设备,主要用于切割不锈钢和紫铜垫片,外径大小厚薄不等,最大的外径有500mm的,厚度在10mm以内,当然还有其它的工件加工,如50mm厚的板料切割。

社区有朋友做这个的请联系。

楼主:
现在还有点纠结,不晓得那个设备好用,这样说吧,我公司主要加工修复件居多,比如500的轴承,坏了要从轴上取下来更换,但有时用拉马拉不下来,就只有采用暴力拆下来,这样的后果可想而知,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效率,就想用机械的方式破坏轴承内圈,如果用线切割,那肯定是行的,但效率低,有没有其它更合适的切割设备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或武汉恒精的金相切割机,武汉恒精的金相切割机比线切割快100倍。

网友:
建议选水刀

网友:
50厚的水刀和激光切割有点累了,可能需要数控切割机了,只是表面不如人意

网友A:
给个建议,采用与否自行裁决。
采用高频线圈,在轴承外加热,然后在拉马剥离。
好处:效率高,劳动强度低,对轴承还几乎没什么损坏(当然,拆下的轴承就算没损坏也不能在继续使用的了)。
缺点:不一定有现成的刚好适合你要的购买,所以你可能需要购买专机

楼主:
这玩意也不好,我还要虑综合加工能力,因为我们是煤化工企业,有 些设备要求相对较高,传统的加工设备加工的零件有时很难保证其精度,并且有些材质还不好加工,比如高温合金,钛合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建议,采用与否自行裁决。
采用高频线圈,在轴承外加热,然后在拉马剥离。
好处:效率高,劳动强度低 ...

黔遵客朋友是贵州的?现在那里高就,

网友:
7楼的是高招!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水刀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黔遵客朋友是贵州的?现在那里高就,

我是贵州的,现在深圳。请问你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贵州的,现在深圳。请问你是在哪里?

哦,我是遵义的,朋友在那边混得好哈,有机会来遵义我请你吃遵义的小吃

网友:
水刀适合切割1-10mm左右的钢板其他材料同样适用,但切口有斜边。有的厂家宣传的能切50 切是能切但效果效率都不好。板子还不能有太多直角弯。
50厚的钢板 等离子水刀效果都不好,按效率的话火焰好点,加工一刀就是了,机床价格也不贵。
建议低配的水刀一台,一般的数控切割机一台。方能满足要求。

网友:
那个轴承可以用火焰切割利用温差把轴承切下来。不伤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是遵义的,朋友在那边混得好哈,有机会来遵义我请你吃遵义的小吃

呵呵,我老家就是遵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老家就是遵义的

呵呵,看来又遇到家里人了,朋友在深圳混得好哟

网友B:
我有高频可给你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高频可给你搞

请朋友说详细点,我给你说说我的要求吧,我们主要是针对维修用,比如有的不锈钢的薄垫片,还有就是80mm以下的钢板的切割,包括50mm不锈钢板的切割。能详细的介绍哈你的设备的加工能力,如果可能就发到我的邮箱9396086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