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roe中的零件的颜色改成白色

楼主(2012-07-19):
在试图中没法改成白色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零件实体颜色和实体曲面颜色的问题。

网友A:
你出的问题是选了白色没反应还是不知道在哪里选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的问题是选了白色没反应还是不知道在哪里选颜色?

不知道怎么选颜色啊啊

网友:
视图---颜色和外观--然后选颜色(那个灰色)--然后再调节颜色,把颜色值都调到最大,就是白色了,最后应用就可以

网友(2012-09-28):
5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