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沙流量怎么也调不上去!

楼主(2012-07-19):
      威特机子 压力380的 ,以前沙量正常的情况下怎么调都能调大,管子晃晃子,现在不知道沙流量怎么也调不上去。

哪为大哥帮帮小弟 谢谢了!

网友:
一般水切割的沙是靠负压来吸进去的,沙量的大小是靠调节负压的大小来实现的,如果调节不了的话有两种可能性:
1是沙的通道内有东西堵住了,比如砂阀的孔里有编织袋、木屑、灰尘结块等;
2是密封不好,漏气了,建立负压不足造成吸力不够。
根据具体情况看一下,欢迎和我交流水刀问题,我的QQ:256 3969

网友:
一般就是软管两头的接头漏气了,管内没有负压了。

网友:
没见过啊 ,有机会看看水切割过程,和品质

网友:
负压不够

网友(2013-06-21):
学习咯,求各种疑难杂症,有大神

网友(2016-03-07):
我是做水刀砂的,还请各位多多照顾。15000763850王

网友:
如果水刀砂灰尘多,可以试试日照6遍水洗无粉尘的水刀砂:18063366172

网友(2016-04-26):
大家好,我是生产水刀砂的厂家,还望大家多多照顾,欢迎各位来电咨询,15000763850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