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0的铝件,怎么车才能达到0.8的表面

楼主(2012-07-19):
求切削参数,切铝专用的刀具,很锋利,就是达不到0.8

网友:
估计是你的线速度低了,干铝件就算K类合金也得500m/in以上的线速度的,更别说PCD了。
按500m/min算,直径100的转速在1600rpm左右。用0.2的刀尖ap0.3~0.5左右吧,进给0.05~0.1(各家刀片有一定的不同)

网友:
转速要求高,精车时采用圆弧刀精车,祝你成功

网友:
金钢车刀试试

网友:
汗..........5000转试试....

网友:
金刚石刀片,没有问题的。
余量控制好。

网友:
30年前用过,金刚石车刀车铝可达0.8,没问题。

网友:
理论表面粗糙度公式有公式套的。一般刀尖圆弧越小,每转进给越小,光洁度越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也恐怖了吧

网友:
去找一下刀具供应商,他会告诉你用什么样的刀具能达到你要求的光洁度!

网友:
用金刚石刀片,保证可以。

网友:
根据你刀尖圆弧大小选用合适的精车余量,100MM的产品转速给个3000转,高点没事,再给产品和刀抹点汽油或煤i油,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可以达到0.8以上,精加工留0.1

网友:
用白钢刀试试,记得实习的时候玩的,很漂亮

网友:
用聚晶刀,转速3500,

网友:
15楼正解。。。灌一瓶煤油  往上倒你懂得     0.8小意思

网友:
高速慢走刀,刀尖R适量,加润滑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