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压车床夹紧松开的开关总成坏了,我在本市买不到

楼主(2012-07-20):
求助:一台液压车床夹紧松开的开关总成坏了,请问哪位好心人能帮我找找,我在本市买不到.

网友:
网上找找,或者去卖机床那看看,或许有这个配件

网友A:
实在买不到的话,应该可以搞明白原理,自己配一个,或者用相近的改改线代用,搞机械的一点电气控制知识都没有,不太好。

干机械的应该是万能胶,啥东西都会自己想办法修一下才成呀。

网友:
旁边那几个开关上的字母有意思啊   SB1 SB2 SB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买不到的话,应该可以搞明白原理,自己配一个,或者用相近的改改线代用,搞机械的一点电气控制知识都没 ...

网友(点评):
唉,眼泪稀里哗啦的,解决了吗?,具体什么地方坏了,不能修复吗?

网友:
可以改嘛,看几对常开常闭,人嘛,不要在一颗树上掉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