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此零件,寻合作,苏锡常

楼主(2012-07-20):
求此零件加工方法及合作单位,最好合作单位在苏锡常。

其余粗糙度12.5

网友:
不算难,有大点的设备就可以加工

网友:
什么材质,这东西变形厉害,呵呵,1米2的直径,最好知道用法。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们这里有数控立车可以加工这个.....不知道怎么联系你呢,我们在马鞍山,也不算远..呵呵

网友:
立车可以做到,未注公差按GB/T1804-m ,还是C级的?
我们公司在福建,远了些。。。
福建省斯坦利机械工业有限公司/Fujian Stoney Machine Industry Co.,Ltd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义序机电工业园/YiXu Industrial park,Gaishan Town, Cangshan district, Fuzhou, Fujian, P.R. China

网友:
需要知道是什么材料、铸件还是锻件?如果是钢件可以考虑焊十字加强筋,调质后上一米五立车加工,R50圆度要求不高可以再立车上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