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用什么原理

楼主(2012-07-20):
这是一个放卷装置。在后端有各弹簧和旋钮。起工作目的是 利用旋钮和弹簧来控制防卷的张力大小。请问下各为是怎么做到的呢,利用刹车片吗?我是个菜鸟。求具体的原理。如果能用简单的示意图表示 不胜感激!

楼主:
图片在这呢

网友:
单从图片看,猜测一下:

该轴在支撑架部位应该有锁紧装置(或者叫刹车也可以,估计是摩擦力锁紧的),支架后端的旋钮是用来压紧弹簧的,压得紧些弹力就大,锁紧装置的正压力变大,摩擦力也大,轴的转动阻力变大,放卷的张力自然也大了,出料会拉的比较紧,反之亦然,旋钮完全压紧时,轴被完全锁定不转,旋钮完全放松,轴可以自由旋转。

网友:
用弹簧弹力产生摩擦力锁紧是安全的,能够缓冲。如果机械锁紧就不一样,锁的过紧辊子转不动,松了不起作用。

网友:
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A:
电子产品行业“贴标机”料盘就是用的这个装置。
料盘和固定架之间有摩擦片,靠弹簧力压紧,调节旋钮控制弹簧压缩量从而调节摩擦力。

网友:
和一般制动器的想法一样,弹簧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行业“贴标机”料盘就是用的这个装置。
料盘和固定架之间有摩擦片,靠弹簧力压紧,调节旋钮控制弹 ...

想问下。当放料轴转动时,后面的旋钮不是也跟着转动吗,那样是不是不方便调节呢? 还是放料时后面的旋钮不转动,怎么个原理呢?

网友(点评):
我见过的就是旋钮跟着料盘转的,因为旋钮就拧在料盘轴上。作用压紧摩擦片贴合在支架处。这个摩擦力挺小的对旋钮没啥影响,调节也挺方便啊。

网友B:
2楼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这种机构很常用的,我之前做的设备关于贴胶布的很多机构都用到了这种原理的机构,张力控制在不是很精确输出的前提下,这种机构很方便的。楼主要是要图纸的话我可以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这种机构很常用的,我之前做的设备关于贴胶布的很多机构都用到了这种原理的机构,张 ...

我邮箱humour2@126.com   我是个菜鸟刚入行不久。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