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轻型直升机的主减速器强度问题

楼主(2012-07-20):
谁能帮助看看一架FURIA超轻型直升机的主减速器,好像其强度不够,也许航空机械的设计方法与通用机械差别大?
它能稳定地传递70HP的功率?寿命是不是很短?

网友A:
有一点咱必须认识到飞机上的材料跟地面上的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地上重点就重点木有事,天上能轻还是尽量轻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咱必须认识到飞机上的材料跟地面上的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地上重点就重点木有事,天上能轻还是尽量轻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