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精机的车床导轨,请教

楼主(2012-07-20):
      厂里面有一台台中精机车床,是09年二手机8成新买来的,最近厂里的车工说导轨有胶片掉下来了,掉了之后车起来跳动很大,车东西呼呼震动,明显是车床的大托板端的跳动,看了看导轨,发现有5MM的间隙,导轨压板已经收紧到不能收了,还是跳动还是有间隙,怎么办?要拆开来放垫片吗?这个要怎么样去维修?

网友A:
你们厂里没有机修吗?不太可能,因为还能买台中精机的床子。如果有,去问他,要是不知道就把他炒了;如果没有就请一个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厂里没有机修吗?不太可能,因为还能买台中精机的床子。如果有,去问他,要是不知道就把他炒了;如果没 ...

没有机修,一直都是厂里老师傅修的,这回老师傅掰性子(我知道).还说没见过这样垫胶条车床..哎~~

网友B:
贴塑的拖板,少一块东西怎么会间隙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塑的拖板,少一块东西怎么会间隙不大啊

像车床这样的重型切削...贴个胶片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车床这样的重型切削...贴个胶片也太那个了吧?

这个胶可不是随便贴的
如果是贴塑的请个师傅贴回去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胶可不是随便贴的
如果是贴塑的请个师傅贴回去得了

我的意思是贴塑的车床还是少见,雕刻机就见得多

网友:
硬轨的吧!只能机床厂返修啦,,

网友D:
是不是注胶的导轨啊?5MM差不多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贴塑的车床还是少见,雕刻机就见得多

刮研水平不到的时候,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这个东西又不是用来受力的

网友F:
要不要叫人修,我这边汕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刮研水平不到的时候,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这个东西又不是用来受力的

你车东西时,导轨向下压,床导轨肯定是受力的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叫人修,我这边汕头

我这边中山呀~~~距离
很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注胶的导轨啊?5MM差不多厚

不是注胶,是行轨贴塑

网友:
粘导轨哦,现在有出厂就粘了导轨的,

网友G:
托板的内导轨是贴塑的吗?不过真没见过贴塑有5mm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托板的内导轨是贴塑的吗?不过真没见过贴塑有5mm厚的

这是目测,大概吧...

网友H:
有2个问题要先确认
1、沾粘要用专用胶水,能买得到不?
2、贴塑后还要刮铲,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不?

如果不能解决上述2项,还是请厂家来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2个问题要先确认
1、沾粘要用专用胶水,能买得到不?
2、贴塑后还要刮铲,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不?

我淘了一下宝...网上面大把多...不知行不行

网友(点评):
去试呀!不试咋就说它是不行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目测,大概吧...

导轨贴塑板的材料一般是聚四氟乙烯,也有是氟氯塑料,常用厚度2 -- 2.5毫米,要用专用胶水粘合,这些都好办,难的是刮研,这需要专业人员用铲刀一刀刀的刮出来,刮到配合导轨与刮研面接触率75%以上,接触点要分布均匀。

网友:
如果这的是贴塑你们自己没有条件修理。

因为黏贴贴塑面时要求温度与湿度是恒定的。

网友:
重新贴塑刮研了,

网友(2012-09-24):
请问你们公司在哪里的,是一台什么型号的台中精机

网友:
你们谁找得到台中精机VNT-20车床的说明书或加工参数,现我司有一台报警参数故障,急!!1

网友:
解决:上滑座重新贴软带,测量上滑座软带面和丝杠的中心高算出,软带需要粘贴多厚。
怀疑:实际二边都有磨损,假如一边没有软带,一边有软带,力量会向一边倾斜所以会有5MM间隙,
      估计是油路堵塞造成。
建议:这机床已经不能再加工了,带病加工容易损伤导轨表面,哪到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
压板需要配磨才能重新使用 上在紧也没用!!

网友:
请问LZ现在问题解决没有,如果没有方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我的
联系方式:13517229456
QQ:9002461
邮箱:9002461@qq.com

网友(2012-12-16):
第一,是注塑的
第二,是贴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车床这样的重型切削...贴个胶片也太那个了吧?

铸铁可不是那么好铲的,现在很多贴的

网友(2013-01-25):
重新拖板对贴塑后再铲刮,就是中修一下拖板,贴塑也好铲刮,重新弄过后应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