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现角度偏差,打表能不能打出?

楼主(2012-07-20):
下边圆柱倾斜,此图只是示意,肉眼不会看出,请问用表能不能打出来啊  急求答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能教教我吗

网友:
可以相对转动的就吸上去用手转啊

网友:
用量块   正弦规  百分表    你要是不会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B:
      完全可以。
      你把上端轴(按你的图来说)架在V型铁上,然后,把装在磁性表座
上的百分表的表头放置在要测量部位的表面上。请注意,此时表要有1--2mm
读数。完成后,用手缓缓转动在V型铁上的轴,如果出现读数差,说明弯了。
差值越大,弯的越厉害。要在3级以上平台(铸铁)上进行。
      还有一种更方便的方法。那就是;把轴卡在车床上,用百分表先把大端
找正。打慢车,如果弯的厉害,用眼可以观察出来。如果小,你可以用百分
表去测得。
      以上意见,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
      你把上端轴(按你的图来说)架在V型铁上,然后,把装在磁性表座
上的百分表的表头 ...

太感谢了

网友(点评):
不客气。应该的!我也年轻过。也经历过您现在的经历。

网友:
当然能,只要经过第二次装夹的,如果有偏差,都能打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