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定位,我该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2-07-20):
没有定位我该怎么画出来??????跪求大虾

楼主:
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相切 +相切+半径

网友(点评):
正确,哈,两头的应该有定位吧,中间的没其它说明就按相切处理。

网友:
怎么没有定位点,在图中两条横向的直线就是定位的,在横线与轮廓线的交点处相切,即上面一个圆弧是从180°开始的(逆时针),第二个圆弧是从0°开始的(顺时针),第三个圆弧是从180°开始的(逆时针),与直线相切

网友:
两端直线应该有尺寸吧,先画R2、R3点相切,再画R5相切+相切+半径。

网友:
在CAD中点出圆弧的中心点,在坐标系内画出各圆弧。

网友(点评):
有点不明白 这位老师

网友:
真忘了 不会画了

网友(点评):
忘了 来凑什么热闹

网友:
先画直线   画相贯线

网友:
先画两条线,R2的圆心在上面那条线段的端点再向右过2的位置;而R5的圆心在下面那条线段的端点再向左过5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