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器TFA与TF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2-07-20):
同流量同过滤精度的吸油过虑器TF与TFA有什么区别?

网友:
黎明过滤器吧 这个没用过 但查看样本,说TF系列的可安装在油箱侧边、底部、上部,带自封阀(更换清洗滤芯时油箱内油液不会流出)9 i# v; z8 `2 C
TFA的仅可安装于油箱上面,性能与TF系列相似,但无自封阀

网友(2013-04-14):
我们厂子所有低压系统的过滤器都是黎明的,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样本,应该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