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飞刀盘,大家装几个刀片使用?

楼主(2012-07-20):
6个刀片位置,大家是装6片使用呢,还是4片,或者2片呢?(刀具厂家推荐使用方法)

网友:
记住,厂家的刀盘设计好的,会告诉你一次切削量多少,所以不要少装!

网友:
装6个或者3个

网友:
精加工吧,粗加工还嫌少呢怎么可能少装。精加工刀盘除非装修光刃刀片,不然该装多少装多少,修光刃刀片有装一个的,也有装多个的,这个没一定的。

网友(点评):
铝合金的材质,6楼说的还是较准确的吧!

网友(点评):
粗加工多刀片始终比单刀片效率高,这是毫无置疑的。

网友:
一般能装几个就装几个

网友:
按材质而定。鋁-铜,单刀飞。钢件4片。淬火钢6片。

网友:
加工质量能够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当然是装6个刀片。刀片数量越多,效率越高啊。

网友:
不明白你既然买六个齿的刀盘,为什么不装六个刀片,是工件刚性不够,还是机床功率不够,还是.........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使用一个刀片的寿命比装6个刀片的平均寿命要长的多。算下来,还是装一个刀片飞划算点!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