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稳定杆钻孔工装怎么设计?

楼主(2012-07-20):
前稳定杆钻孔工装要求保证两头孔同心 做一个钻孔工装扎设计啊?求助一下优秀机械工程师,给我个方案!

网友A:
零件长度多少?可否用线切?

网友:
传统方法:先做好一侧孔,然后用此孔作为保套加工另一侧孔;
但孔深6mm,估计得在两孔中间加填块并固定,变相把一侧孔深引长到80mm左右,用保套加工另一侧孔,应该可以解决;

另外,还有可以上卧式加工中心,加工了一侧孔,工作台旋转180度加工另一侧,也应该能解决这个孔!

网友:
如需带保套的钻头、扩孔钻设计可以和我联系,QQ:540186805

网友:
等待哪位高手解答

网友:
保证6mm厚的位置两侧平行,并垂直横杆,尽量相对整个工件的截面对称,夹住6mm厚处钻孔,靠一边定位,钻孔。
这玩意没什么精度,这么长的距离,孔的直径公差都有0.3了,别谈什么平行度,能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长度多少?可否用线切?

大哥现在是在做样件!5件 还可以线切割,以后量产咯还用线切割吗?这样的话成本也太大咯!

网友:
孔的公差如此之大,而且还又细又长。再谈平行度已无用了,能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