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线宽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0):
今天我想模仿我们总工的图框自己做一个,结果郁闷了,在不显示线宽的情况下怎么弄出一粗一细的线条?如图

网友:
粗的那个用‘多线’,细的用‘单线’,就比较简单,

都用‘单线’的话,在属性里改一个特别粗的比例,就可以显示出来,而一般的就无法显示,这都是基本技巧了,要玩熟练了,但到打印的时候,要调整比例,否则就会特别粗,不好看,

网友(点评):
元帅就是不一样啊,多线里可以设置“全局宽度”,泪奔,三克油!

网友(点评):
CAD一定要玩熟练,这是技术人员的基本生存技能,这个玩不好,其它就都免谈了,现在许多公司,尤其很大的公司,雇人的时候,看你基本技能,这样要注意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多画几条细线,距离调得很近,看起来就是一条粗线

网友:
打开图层特性管理器,里面全都是有关线型的设计标准,不但可以设置各种线型如粗实线、细实线,点划线、双点划线等,还可以设置固定的线宽。为了使自己的图纸一目了然,还可以把线形设置成各种颜色。我习惯上用的是,点划线红色,线宽0.15;粗实线,绿色,线宽0.45;其它线白色0.15。这样不论是制图还是看图都很清晰,打印出来的图纸线条粗细分明,最后保存后以后画图就不用再设置了。CAD制图基本使用方法简单易学,但要想随心所欲的使用,还得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才行。

网友:
为什么不显示线宽啊,前几天画图的时候,发现朋友的图框是这样的,当时我还合计呢,为什么线宽关了这线怎么还是粗的。今天才知道是特意弄的啊

网友:
用多段线啊   笨

网友:
用的是多线段吧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逛论坛比看书来的快么……

网友:
直接选线宽啊........

网友:
用PLINE线就可以了

网友:
CAXA里面有现成的,都不用改,我一直用的。

网友(2012-08-28):
线宽在对象特性工具栏中的“线宽控制”中设置后,只在打印时表现出来,而在画图时仍然是细线,这正是AUTOCAD高明之处,你们会发现用细线画图,捕捉、定点会很精确。在图形很小的场合线条也不会重叠在一块而分辨不清。一幅图完成后当需要检查图形用线是否规范时,可以点击最下方的“线宽”键检查纠正。用好图层,设定好各图层线型、线宽,会使利用CAD作图变得更方便更快捷。

网友:
还有,3楼所说的方法,近似于说笑话,不能采用的。

网友:
哈哈 我都知道 ISOLINES啊 是不是这个

网友:
有一点,CAD默认线宽为0.25,设置完线宽,0.25及一下的,即使点显示线宽,也看不出来,2 z9 i1 A* y) u! c  ^
只有打印出来才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