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动缸的替代品?

楼主(2012-07-20):
喷臂上用的,现在用电动缸感觉提升和下放时运动不平稳,有颤动。

网友:
这个没有喔

网友A:
电动推杆?一般用气液缸可以替代啊,加上磁性开关

网友:
马达丝杆传动+滑轨,我认为平稳

网友(点评):
马达丝杆传动 不就是电缸吗

网友B:
是不是电动缸的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
直线模组

网友C:
模组应该可以吧。

楼主:
就是运行时不平稳,像这种装置要把俩边的臂展开缩回 用什么动力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组应该可以吧。

模组?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动缸的电机功率不够

功率是够的,可能跟运行角度有关,但现在空间有限又得满足行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推杆?一般用气液缸可以替代啊,加上磁性开关

那样的话,装置是不是会更多啊?

网友(点评):
那要看你的控制要求啦,是否需要准确定位,是否需要自锁,是否需要同步……

网友D:
速度不快的话,用丝杠不行吗?还能自锁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装置是不是会更多啊?

同步要求不是很高俩个臂还要可以单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不快的话,用丝杠不行吗?还能自锁

要装置够小巧又能实现功能,速度应该比丝杆的快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装置够小巧又能实现功能,速度应该比丝杆的快点

原来安装电动缸的位置完全可以安装丝杠,具体速度我没试过,前段时间做过几台堆垛机(皮革行业用的)就用丝杠升降机构构。电动缸也有丝杠型的,只不过我把它挪到外面来了,原理是一样的,但比买成品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安装电动缸的位置完全可以安装丝杠,具体速度我没试过,前段时间做过几台堆垛机(皮革行业用的)就用 ...

我用的电动缸原理好像也是螺杆带动的,不值您说的丝杆是什么原理最好能有图

网友(2019-07-15):
目测:一是是推力不够,不知道您实际负载多少,但推杆的精准度本身就差;二就是你们的这个结构刚性不行,可能有摆幅

网友(2023-05-10):
把速度降下来就好了

网友E:
喷涂?精度几乎没有要求啊,直接气缸不好吗?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喷涂?精度几乎没有要求啊,直接气缸不好吗?还便宜

费力机构,目测气缸力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