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安装问题,各位看看有无办法

楼主(2012-07-20):
有一齿条,总长12M,分段安装的。防止加工及安装误差老总说做浮动的,齿轮装在减速器上,基座有绞轴,用弹簧压着,使齿轮向齿条方向压紧。有建议的帖个图。最好能够控制浮动范围。

各位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能不能看看图纸?

楼主:
RE: 齿轮齿条安装问题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看图纸?

不好意思,手机发帖的,明天上班贴图。不过看文字应该看得明白。

网友(点评):
我是菜鸟,来学习的,不是来交流的,哈哈!

楼主:
知道点情况的都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点情况的都来讨论讨论啊。

要了解情况才好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了解情况才好发表

说说如果大侠你设计长齿条,齿轮做成什么样的浮动结构。

网友C:
用斜齿,双齿轮消隙,应该够了,除非你们的齿条做的真是尺寸相差很大。
你说的这种结构当初也想到过,只是一直没见到过这么做的。

网友D:
齿条是固定还是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斜齿,双齿轮消隙,应该够了,除非你们的齿条做的真是尺寸相差很大。
你说的这种结构当初也想到过,只是 ...

不用消隙。是防止由于加工等误差,齿轮行走时有阻隔。据说焊割机械上做的齿轮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条是固定还是运动?

齿条固定,齿轮移动。

网友E:
如此这般,真有大的加工误差的话,中心距是不是要变了。

如果齿轮齿条啮合面磨损后,中心距会不会继续变小,小到影响传动有可能吗?

这方法是简单些,也容易实现,但总感觉会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此这般,真有大的加工误差的话,中心距是不是要变了。

如果齿轮齿条啮合面磨损后,中心距会不会继续变 ...

周工忙到深夜了啊。哈哈!我觉得吧,加工什么的误差应该不会太大。但齿轮啮合的一个中心距公差本来就有一个度,如果浮动的调整范围就不能大,弹簧压力不能小也不能大。毕竟12M的,齿轮架也不能做成刚性的。不知焊割机械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此这般,真有大的加工误差的话,中心距是不是要变了。

如果齿轮齿条啮合面磨损后,中心距会不会继续变 ...

周工忙到深夜了啊。哈哈!我觉得吧,加工什么的误差应该不会太大。但齿轮啮合的一个中心距公差本来就有一个度,如果浮动的调整范围就不能大,弹簧压力不能小也不能大。12M的,齿轮架也不能做成刚性的。不知焊割机械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工忙到深夜了啊。哈哈!我觉得吧,加工什么的误差应该不会太大。但齿轮啮合的一个中心距公差本来就有一 ...

那确实不太了解。不过,如果是我,一般不主张中心距变动,这会让系统感觉不可控。齿轮啮合的本质在于它的渐开线结构,可以传递动力而基本没有齿面处的位移,要做到这些基础就是中心距,如果中心距改变会增加齿面摩擦,让齿轮齿条提早失效,最终你的运动会被卡死。这似乎不妥,如果中心距不变的话,及时使用寿命到了,齿轮齿条正常磨损失效了,也不会发生卡住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为这个是否变动跟老总争了很久,说焊割机械就这么弄的。我想如果真要浮动的,那么浮动就要限定一个范围。

网友(点评):
其实也简单,老总自然也有他的道理,你想限定范围,搞个刚性限位不就是了,不到限位前弹性浮动,到了限位就浮动不了了,呵呵。

楼主:
有谁做过类似的啊,来谈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