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滑动轴承,是不是耐磨套?

楼主(2012-07-20):
如果是耐磨套,转动是不是很慢的

网友:
个人见解:滑动摩擦适合低转速,成本低。滚得摩擦:高速,精度高!成本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可以上网查一哈,滑动轴承就是一种轴套,材质多样(可以是铜套或复合材料)。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现成的,查一下就知道了,别这么懒好不。。。

网友:
基本上就和套差不多,应用速度一般都是低速。

网友:
不只是套,外面还有其他东西

网友(2013-05-07):
最简单的。套加润滑油哈

网友:
滑动轴承有多种结构,用途也多。高速重载都是用滑动轴承,运转平稳,噪音小,回转精度高。

网友:
其实滑动轴承大多用于高速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