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60mm宽橡胶传送带不跑偏?

楼主(2012-07-21):
尼龙做轴,直径大概50mm。

网友A:
把轴做成鼓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轴做成鼓形。

哦,角度要多少呢?

网友(点评):
鼓形面应该给出的是半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角度要多少呢?

我一般做成这样的:看胶带的弹性,两端直径比中间小2到3mm,圆弧状。60mm的话,2mm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做成这样的:看胶带的弹性,两端直径比中间小2到3mm,圆弧状。60mm的话,2mm就行了。

多谢了!!

网友:
也可以把输送辊做成V字型,用两个辊,自己自动调整。

网友:
附件是关于皮带跑偏的调整,打开密码:shanghai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做个限位槽怎么样?

楼主:
感谢各位了!!!

网友:
刚作过一台输送机,主被动轮都做成鼓形,加上用被动轮轴承前后调整即可。

网友:
一排几根轧辊?如果多~~~可以做成上下主副滚轴~~~主=鼓型,副=凹型

网友:
传送带图

网友:
做成这个样子,主、被动轴是鼓型 ···副轴是凹型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传送带.bmp

网友:
加防偏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