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电机轴为什么断了?

楼主(2012-07-21):
这个是用在内外圆磨床带动主轴的安川的伺服电机,用的是四峰皮带PK735的大概用了两年就断了一个,这是第二个了。
买皮带的时候没有这个规格的,从市场上间断一个量长度一样就用了。装皮带的时候装的蛮紧的。不知是皮带过紧还是材料,或其他的问题。希望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在此感谢。

网友A:
电机轴一般不太适合直接施加径向力的,有要求的。照图片看是在台阶的地方,疲劳断裂?

网友(点评):
是皮带过紧了吗?

网友(点评):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看安川电机的许用径向力。不超过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一般不太适合直接施加径向力的,有要求的。照图片看是在台阶的地方,疲劳断裂?

老师说的对头。

俺补述,当按装后皮带对轴会有径向的应力,当轴是悬臂形态时,因带轮偏心所产生的不均力反映到轴时,就如同对轴施加反向变动力,疲劳失效会很明显在设计值之前发生。

网友(点评):
惭愧。说的很专业,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从断轴外圆周生锈来推论,轴和孔是间隙配合,对于这样轴孔配合要求而言间隙不算小,不恰当呀!

网友:
放大图片看,外圆周像是焊接的痕迹...或许是焊接造成的应力集中和初始缺陷,然后疲劳断裂?看断口的光滑区和粗糙区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
建议增加摆线针变速箱,电机只做旋转运动,不承受径向力。至于皮带松紧主要看下挠度,太紧容易过载,太松易打滑。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两个带轮不平行,会对它有多大影响呢?

网友(点评):
用分力去核算对轴的交互变动载荷,就成了典型的 疲劳试验机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