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标注,请教

楼主(2012-07-21):
对焊接的标注不是很懂~求指教~最好有图形

网友:
看焊接手册吧,上面有详细的注解。

网友:
建议楼主自己去查看 GB-T12212-1990

网友:
什么要求也不提,谁能给你标,最好是看看焊接手册或机械手册,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做如下说明:
  1,  圆圈表示轮廓四周都要焊接。
  2,  红旗表示现场焊接,依照现场实际情况。
  3,     5表示角焊尺寸:围成的三角形最大直角边尺寸为5.
         (注意:5后面应该还要画一个三角形,表示焊缝形状,角焊)
 4,   20表示有20段,0.5表示每段焊缝间距0.5mm
           (注意:分段焊接的话那就不能用四周焊,是矛盾的。我只不过是为了更多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