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CC编写的GD&T培训教材

楼主(2012-07-2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认为比较不错的GD&T培训教材,是由美国IVCC--Illinois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在2010年编写的。我自己看了一半,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无论是有一定基础的还是刚入门,都可以看看,只是首先英语要过关。    教材一共分两部分,PPT形式,加起来500多页。需要说明一点,教材本身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因为里面有部分图是直接从图纸上扫描上去的,所以不是太清晰。还有就是里面有两页空白的,我一直没找到缺的两页在哪。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了慢慢看。有什么问题也希望大家提出来一起讨论,辩论出真知嘛!我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也希望能和大家多交流交流。

楼主:
多谢老鹰夸奖!俺也是因为自己学习过程中花了大量时间找资料,感觉挺痛苦的,所以才把一些精选的资料分享出来,希望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关于GD&T这块,俺这还有不少针对各个细节的资料,包括GB, ISO,ASME等等。因为比较零碎,俺就不上传了。有需要哪方面资料的的朋友,尽管喊一声,只要俺有的东西都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下载了很多机械方面的资料,但却没有去认真学习……

网友:
英语的话我是点都看不懂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真的没办法,这方面权威的资料都是美国人编的。国内通常是照搬,但是总要滞后几年。所以要想了解最新的内容,只能硬着头皮死啃英文资料了。

网友(点评):
哎英语有啥好怕的 你直接用有道桌面翻译就搞定 八九不离十!!!!!

网友:
下来看看,谢谢分享,以前没看过英文的,

网友A:
有个问题我这里一直糊里糊涂的过,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标准,希望指教
1、对圆柱体,用卡尺、千分尺等测量,测量不同的位置肯定能读出不同的数,如何判断合格否?如果考察CPK,如何记录数据?
2、平板厚度,测量不同位置厚度不一,如何判定合格否?

现在我们都是凭经验,取舍或多点平均。这些东西有没有规范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我这里一直糊里糊涂的过,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标准,希望指教
1、对圆柱体,用卡尺、千分尺等测量, ...

  我们以圆柱为例,从理论上讲,如果要证明零件上这个圆柱尺寸是合格的,必须证明它在任意截面处360度方向上的直径都在给定的公差范围内。这样话,我们要测无穷多个点,用卡尺或千分尺肯定是不行的。按照GD&T的理论,要检这个圆柱的尺寸是应该用通止规的。假设我们要检的这个圆柱直径是10,公差正负0.5,那么通规就是一个直径为10.5的理想孔,止规就是一个直径为9.5的理想孔。所谓理想就是说它的误差跟跟零件的公差相比小到可以不考虑(这个应该有相应的检具设计规范可查的)。有了通止规,检测就很方便了,圆柱可以穿过通规的孔,但是不能穿过止规的孔,那就是合格的。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否则即为超差。对于平板也一样,只是通止规形状变成槽了。  上面只是从理论上论述,对于单件小批量生产的零件很少会用通止规的,所以肯定就像你说的用卡尺或千分尺量了。这样的话是要考虑采样的方法和样本容量的,肯定有相应的手册可查,但是我还没找过。你可以先翻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我在上面看到过关于测量误差的,不知道有没有关于采样的。你也可以找一找其他的资料。
  至于CPK,我接触的并不多。不过我可以简单说一下,要反映一个尺寸的真实CPK,关键要保证两点:一是足够数量的零件,也就是样本容量,我们公司的标准是32个;二是样本必须是随机选取的。这两点满足了,然后数据正确,就可以直接输入minitab算CPK了。
  我能讲清楚的暂时就这么多,不知道能对你有多大帮助。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交流,互相学习嘛。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原理我知道,就是实际中的应用感觉有点混乱,各种评价五花八门。

网友(点评):
我的观点是:通规是做全形的;“止规”,按原理,不是做全形的,而是两点式的。任意一处的局部尺寸超差,在理论上,就是超差。

网友(点评):
多谢datafield兄提醒,止规确实不应该是全形的,做成全形是控制不了任意截面的局部尺寸的。这点我疏忽了,实在不应该。

网友B(2012-11-18):
有中文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中文版的吗?

这个真的找不到中文版的。

网友(2014-06-20):
对楼主的资料非常感兴趣,可惜没有钱。只能眼馋了

网友:
楼主好人啊,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2016-06-12):
TKS,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国外的也学习一下,尽管英语不太好,一边学英语,一边学技能,哈哈,一石二鸟。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的 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