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连接强度计算中静连接和动连接的选择?

楼主(2012-07-21):
设计手册中“键连接的强度计算”平键那一栏中有个静连接和动连接的区别。
俺不明白静连接和动连接的区别,在这跪求明白的大虾给讲解下!!!!
!!!!!

网友A:
比如链轮装在轴上,不滑动,就是静连接,动连接就是滑动的,像钻床主轴。相对没位移就是静,相对有位移就是动。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链轮装在轴上,不滑动,就是静连接,动连接就是滑动的,像钻床主轴。相对没位移就是静,相 ...

谢谢!

网友(2014-07-17):
涨姿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