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个用来卸卷的小车,最近总出现不动作现象

楼主(2012-07-21):
我们有一个用来卸卷的小车,用叠加阀控制顺序从下到上节流阀液压锁溢流阀电液换向阀,最近总出现不动作现象,动作按钮先导阀动作但小车不升也不下降有时只会升不会降下落速度调到最大还是下落很慢!这几天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请求各位师傅给予知道谢谢!

网友:
油缸内泄。看油缸温度。或换向阀卡死。具体自己拆拆 洗洗就好了。油缸先查问题,在拆换向阀换一个,或拆开仔细查看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