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氏体不锈钢真的很难钻吗?

楼主(2012-07-21):
材料是201的不锈钢,壁厚一般<1mm的38x38矩管,少量有2-5mm的角钢。

感觉师傅们钻孔很困难,特别用手电钻,非常费劲,开始以为他们钻头磨的差,结果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钻时也很费劲。

工具:普通手电钻,孔直径3~10mm。
薄壁件使劲顶起,才可能钻动,搞的有点像压穿的,仔细看,有明显结瘤现象。

台钻好像也比较难,能明显看出材料都结瘤了,还是难钻下去。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社友发帖说钻头上要涂猪油
我也用手电钻钻过这个材料,感觉确实比其它的难,钻头都弄坏了几只

网友:
又拧,还粘刀,加工硬化还厉害,用手电钻坑定不好做,还有薄壁开孔应该用开孔器或是三尖钻吧,普通的钻头会把薄板拧烂掉的吧

网友:
钻不锈钢,钻头转速要低,不然很容易烧钻头。我们这1~10mm都有钻过

网友:
我们就用两头用的麻花钻就可以,很便宜的,304,321的都用过,便宜的普通麻花钻也有时好使的

网友:
都说不锈钢 不好钻 不好攻丝

网友:
呵呵,我们厂做不锈钢门饰十几年了,刚开始也这样

网友:
降低钻速,钻头磨成像开孔器形状的,中心修的小一点,前角稍平些

网友(点评):
普通手电钻转速都高呢

网友:
1钻头用含钴的,不要买假了。2薄板要向上面的仁兄说的刃磨三尖定心钻头。3转数不可高。最好在背面加相应的支撑。

网友:
把麻花钻磨成平钻,外面比里面高处的距离与工件厚相差不大再试试

网友:
加点油要好打点

网友:
转速要低,你那手电钻没发变速肯定不行,是因为转速太高,不锈钢没什么难加工的啊。

网友:
钻头是用钴钻还是普通钻头,如果是用普通钻头,那就换成钴钻,应该能解决,还有转速不能太高,这样很容易烧坏钻头,还要不断加冷却液冷却。

网友A:
201不锈钢很普通,不如304.316之类的,更不如17-4

网友(点评):
什么叫不如呢?加工难度不如?还是其它不如?

网友:
钻头用高钴钻,再用点酱油比较好做,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设备上到处涂酱油不好吧?况且有侧钻的有仰钻的

网友:
确实比较难 但是钻的技巧也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不锈钢很普通,不如304.316之类的,更不如17-4

我是指强度和性能上面,加工上面,我知道不锈钢非常粘刀,很难断碎屑。其他的至于采用什么具体的刀具,转速,进给量,怎么磨刀,退刀断削,采用什么冷却液之类的,我还真不清楚,实话实说呵呵

网友:
当然了,奥氏体本来就很硬,不好钻,所以一定要低速,不然不但发热很严重会烧毁钻头

网友:
薄板钻。转速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