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步带宽度计算

楼主(2012-07-21):
求教:一个1.5kw电机经减速机减速后,转速为32r/min,再用变频器调速,范围10~32r/min,减速机与负载之间用1:2的同步带传动。根据设计手册选择14M的圆弧齿同步带,求同步带的宽度应是多少?用手册上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感觉不对,求高人指点。

网友:
怎么会不对呢?要查基本额定功率,带公式。

楼主:
小带轮28齿,节径124.78mm,大带轮56齿,节径249.55mm,同步带基本宽度40mm,10r/min时,基本额定功率0.18kw。
带宽公式:bs>bs0*(Pd/Kl*kz*p0)^(1/1.14)
bs————带宽
bs0————基本带宽(40mm)
pd————电机功率(1.5kw0
kl————带长系数(查表得0.8)
kz————啮合齿数系数(查表得1)
p0————基本额定功率(查表得0.18kw)
计算结果:bs>=40*(1.5/0.8*1*0.18)^(1/1.14)=312.5mm
太恐怖了,求达人指点这个计算有没有问题?在哪?

网友(点评):
一般皮带是做第一级减速,你这个做末级减速有点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在一本手册上看的计算公式和这个一样,另外一个公式和这个不一样,晕了

网友(点评):
另外一本手册上的圆弧齿同步带带宽计算公式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里Pd不是1.5KW吧,1.5是你电机的功率,实际输入带轮的功率并不是电机功率啊

网友(点评):
电机与小带轮直接连接时才能用1.5KW计算吧,我也不懂,个人愚见,不要被我误导

楼主:
同步带14M基本额定功率

网友(点评):
你可以根据扭矩、单位带宽抗拉强度算所需带宽,也会发现很大。

网友(点评):
是的,根据扭矩、单位带宽抗拉强度计算所需带宽,跟功率计算的差不多大小,300多mm,简直无法想象!

网友A:
你的使用速度超低,这就影响了你的选型。此时经验就起作用了,哈哈!可以想象一下,1.5kw的电机,还要经过减速,用的着14M这么大的同步带吗?5M足够了!

网友(点评):
如果放在第一级5M足够,这种情况按照公式就不太适合了。

网友:
带传动应放在高速级

网友:
同问,我的2.2kw电机,经减速机减速后,转速为30r/min(高速级),也选了14M,不只带宽多少合适?

网友B:
设计有误,低速下同步带传动性能差,你当他是齿轮么?

网友C:
有时候公式还是要结合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使用速度超低,这就影响了你的选型。此时经验就起作用了,哈哈!可以想象一下,1.5kw的电机,还要经过减 ...

如果按照经验,应选用大多带宽比较合适?
我现在准备用带钢丝的PU同步带,宽度60mm的,不知可行不?

网友(点评):
到底是1.5kw还是15kw,你选的这么保守我都有点糊涂了。如果是1.5kw,5M同步带25宽足够了。

网友(点评):
如果小带轮转速为1400r/min,输出扭矩为10.2NM,5M同步带25宽是足够了! 但小带轮转速为10r/min,输出扭矩为1432.5Nm,拉力太大了,担心同步带会断。 查了一家同步带厂商的资料,14M同步带许用拉力3500N/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有误,低速下同步带传动性能差,你当他是齿轮么?

此处不便使用齿轮。也不便使用链轮之类的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公式还是要结合经验啊

若根据经验当选多大带宽合适呢?

网友:
貌似用链传动合适,但你的还不能用,等待高手解决

楼主:
根据同步带选型图,小带轮10r/min,1.5kw,选14M同步带。

网友(点评):
带性选择时功率是否有问题呢?电机功率1.5KW,经过减速机后功率有损耗,应该乘以减速机中各齿轮传动和轴承的效率才能得到带轮的计算功率吧,愚见

网友(点评):
得到这个功率后还要乘以工况系数,得到设计功率,这个设计功率才是上表中的功率吧

楼主:
另,查到一家同步带厂商的资料,14M聚胺脂同步带最大许用拉力为3500N/25mm(不知数据可不可靠?)。
10r/min,1.5kw,输出扭矩1432.5Nm,小带轮28齿,节径124.78mm,同步带受到最大拉力为22960.4N。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带轮28齿,节径124.78mm,大带轮56齿,节径249.55mm,同步带基本宽度40mm,10r/min时,基本额定功率0.18k ...

你这个公式我在手册上看的也是这个,可是另一个手册上和这个不一样,如下图

网友(点评):
你那个是模数制同步带,不一样的。上面周节制跟圆弧制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上面表中写的是圆弧齿的啊,你看清楚啊,红框画出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公式我在手册上看的也是这个,可是另一个手册上和这个不一样,如下图

kw是齿带宽系数,带宽是要查表的,没直接给出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kw是齿带宽系数,带宽是要查表的,没直接给出公式!

是啊,算出KW,根据KW查表选带宽,我看的是吴宗泽主编的机械设计实用手册
而且你的计算功率Pd,不应该是电机的功率吧,经过减速机了传到带轮上的功率应该是有损耗才对吧,这样可能带型的选择也不对

网友(2012-12-20):
同步带宽度55mm,安全系数1.5
有空可以交流一下,我是做同步带与带轮的  1423188396@qq.com

网友(2013-09-01):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是200W,16rpm的转速,选的8M的圆弧齿型带。但是找不到对应的基本额定功率…………只好选择比较宽的带宽,50mm吧……还再设计中,等着加工出来之后看看能不能拉断。而且皮带选择国外的比较好,国内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使用速度超低,这就影响了你的选型。此时经验就起作用了,哈哈!可以想象一下,1.5kw的电机,还要经过减 ...

速度太低,因此拉力就很大。5M的 够呛

网友(2014-05-06):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选的是L型带,最后算出来bs大于等于90.15,但是手册里L型带根本就没有对应的带宽,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2015-11-02):
楼上问题解决了吗 最近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样传动精度没有了。带寿命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带轮28齿,节径124.78mm,大带轮56齿,节径249.55mm,同步带基本宽度40mm,10r/min时,基本额定功率0.18k ...

lz 你这个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 最近也遇到这种情况,用公式算出来带宽30mm,但是看别人用的,最多也就10mm多点。

网友(2017-06-13):
有一条是bs<b1,选的带大了吧,14m

网友:
现在很少计算GB带了  现在质量好的带子 厂家样册上都有单独针对自家特点的简易计算公式的 !GB的带子质量不行

网友:
这点速度5M8M都够用了,还上14M?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7-09-19):
经验起作用

网友(2018-09-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下吗?

网友:
你这个题目   我感觉没有办法计算    主要是不知道你的负载   是一个多大的负载   如果负载需要传递的扭力很小   那么同步带不需要很宽

网友:
试下用链条或齿轮,链条精度低成本也低,齿轮精度高成本高,技术要求也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经验,应选用大多带宽比较合适?
我现在准备用带钢丝的PU同步带,宽度60mm的,不知可行不?

你这想法好像不对,不是说电机经减速机出来的扭矩越大,对同步带的拉力就越大;同步带受到的拉力应该取决于你实际负载被拉动需要的扭矩,而此时你的减速机扭矩需大于这个实际需要的扭矩,再来考虑你的同步带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拉力,不够,就加宽,加大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想法好像不对,不是说电机经减速机出来的扭矩越大,对同步带的拉力就越大;同步带受到的拉力应该取决 ...

随便瞎说说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自己这样理解的

网友(2022-07-14):
|天上人间发表于 07-21 15:21小带轮28齿,节径124.78mm,大带轮56齿,节径249.55mm,同步带基本宽度40mm,10r/min时,基本额定功率0.18kw。

带宽公式:bs>bs0*(Pd/Kl*kz*p0)^(1/1.14)

bs————带宽

bs0————基本带宽(40mm)

pd————电机功率(1.5kw0

kl————带长系数(查表得0.8)

kz————啮合齿数系数(查表得1)

p0————基本额定功率(查表得0.18kw)

计算结果:bs>=40*(1.5/0.8*1*0.18)^(1/1.14)=312.5mm

太恐怖了,求达人指点这个计算有没有问题?在哪?
你好 问题找出来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良驹先生g发表于 09-01 10:06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是200W,16rpm的转速,选的8M的圆弧齿型带。但是找不到对应的基本额定功率…………只好选择比较宽的带宽,50mm吧……还再设计中,等着加工出来之后看看能不能拉断。而且皮带选择国外的比较好,国内的坑

你好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咋搞

网友:
|Like-Sprite发表于 05-06 22:50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选的是L型带,最后算出来bs大于等于90.15,但是手册里L型带根本就没有对应的带宽,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弄出来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23-01-11):
不要按照电机功率选带宽,应该按照实际输出功率,应该和基体功率一致

网友:
之前刚设计同步带轮,来学习下

网友(2023-03-31):
额定功率算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带轮28齿,节径124.78mm,大带轮56齿,节径249.55mm,同步带基本宽度40mm,10r/min时,基本额定功率0.18k ...

你这个同步带的基准额定功率有问题,太小了,用8M的足够了

网友(2024-07-16):
引用 楼主:
另,查到一家同步带厂商的资料,14M聚胺脂同步带最大许用拉力为3500N/25mm(不知数据可不可靠?)。
10r/m ...

这样计算对吗?1.5kw电机扭矩也不会超过20N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