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刀片的背吃刀量一般能給到多少

楼主(2012-07-21):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1NzE2fDcwYzc0M2EwfDE3NjEyMzYyNzB8MHw%3D

网友:
我操!楼主!你哪里弄来的装备?粗车极品武器啊!

网友:
这东西不仅是吃刀量大,连走刀速度都可以加大很多!神马牌子?神马型号?

网友(点评):
这个啊,是京瓷的,TNGG160404R-25R,材质是PR930

网友:
你怎么知道... 还有菜鸟问下 我今天用数控做塞规,至端24.99  通端25  数控精度不够,做出来用千分尺量,两端都是25±00 砂了一端!在去量,怎么一用劲就成了24.99-24.98之间了 稍微用点就是25少了那么一点点!  我该怎么测量!

网友(点评):
千分尺扭最尾的地方才对。

网友(点评):
量具钢么

网友:
R0.8的话单边5MM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是04角的

网友(点评):
我感觉床子要是力道到位~普通45钢单边8MM都可以~

网友:
T型刀片刚性不如W和C的,切深大的话进给就会低很多。

网友(点评):
對了,您上次發的刀具教程PPT能不能發一套到我的郵箱里,謝謝

网友(点评):
囧。。。那个好几百M的,不好发啊。

网友(点评):
哦哦,没事

网友:
见识了,以前我用这种刀片三菱无涂层09的,用来精加工,0.2的余量。原来这东西是粗加工利器。

网友(点评):
话说这槽都开成这样了,基本就是大吃刀切削用的

网友A:
0.4的圆角好像不适合粗车吧,而且又是大前角,看似针对软金属或塑料

网友(点评):
04可以粗和半精,这是做普通钢和不锈钢的,还有这个前角不算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的圆角好像不适合粗车吧,而且又是大前角,看似针对软金属或塑料

看来你加工小直径,通常0.8的圆角,大过100可用1.2. 0.4的圆角应该可切2倍圆角半径,也就是1mm左右。当然都是参考值。

网友(点评):
刀架工位少没法分粗精,所以尽量一把刀,还有就是04角可切两倍圆角半径的参考值的理论依据是怎么来的?

网友:
据京瓷样本介绍 此刀片切深在1-4  走刀0。2-0.4

网友:
这种刀片适合小的吃刀量,貌似镗刀也用。

网友(点评):
好吧,經過試驗證明這玩意兒單邊3mm,連聲音都沒有